苹果六卡白苹果后关机

楼主(2017-06-02):
一修机器,苹果6,故障:开机显示苹果LOGO大约一分钟后关机,再开机也是如此,拆机看电流:0.000-80-90-120-130-150-180-200-220-300-330-400-420-慢慢升一直可以跳变到720左右然后就慢慢下来到420左右,然后又慢慢跳变到720左右,电流升高720三次后,会慢慢到420-220-000,此时就关机了,好像跑不过,自动上升三次还是跑不过就自动关机了,由于客户提醒有微信资料不可以刷机,  把U管换了几个不显了,换了第五个时显了,现在故障还是一样,大神指点,新手小小白在此谢过,跪拜

网友:
这个电流好像都正常开机了

网友:
先刷机看报错

网友:
帮你顶一下,不懂维修

网友:
我碰到一个5S也是开机白苹果一分钟左右蓝屏重启换了u2还是一样。回来刷机好了。

网友:
刷机试一下看看,报错代码

网友:
这个就是软件问题,刷机就能解决,才修了一个

网友:
有没有刷机试试看,报错什么代码

网友:
看你不懂 手机

网友:
感觉你这个电流有点低,白苹果就不好说了,不刷机只能撸了。先把不相关的撸掉。测一下逻辑码片SMB的阻值看是不是CPU那个通病。卡白苹果,不给刷机一般都是大神修得好!~要不你按着CPU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CPU故障:kaixin:

网友:
我感觉还是软件问题 刷机就好

网友:
感觉你这个电流有点低

网友:
这都很厉害了 我都不敢动主板

网友:
报资料 刷不了机

网友:
这个不刷机不好搞哦

网友:
我一说需要换主板,客户说那就刷机试试吧,刷机搞定,呵呵,谢谢大家关注,最近比较忙,没有来得及上论坛

网友:
检测cpu ap31 ar31有无断线。检测方法查指纹码片边上两个电阻 组织正常为490 不正常为700左右。保资料 维修费用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