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RS760C1没复位的小问题

楼主(2017-06-02):
一块联想L-ARS760C1 触发上电不跑码  pcie a11没复位 cpu电0.9v 没有复位查南桥条件 量到q48有3.3v  这里都满足了 然后直接上bga   哈哈  超级简单的一个小问题

网友:
什么型号南桥?发热量大吗?

网友A:
上BGA是加焊呐  还是换呐

网友:
是加焊南桥吗

网友B:
估计加焊了吧,SB710或者SB700的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加焊了吧,SB710或者SB700的南桥。

就是加焊的  哈哈

网友:
对头  就是加焊的

网友:
这桥发热量本来就不低。

网友:
是虚焊引起的不复位吗

网友:
真羡慕师傅们修什么机子都有图纸参考!

网友C:
正好修到这个板子,也是A11电压0V,不过Q48跟你一样正常3.3,南桥的A_RST正常,CPU复位也正常,就是不跑码,图片这个信号南桥发出的0V,阻值542,也不短,不无穷大,郁闷求解!

网友:
图片里的测试点,是南桥发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加焊了吧,SB710或者SB700的南桥。

版主给看一下这个板子,问题雷同,但是阻值正常,需要加焊吗,还是桥本身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BGA是加焊呐  还是换呐

版主给看一下这个板子,问题雷同,但是阻值正常,需要加焊吗,还是桥本身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正好修到这个板子,也是A11电压0V,不过Q48跟你一样正常3.3,南桥的A_RST正常,CPU复位也正常,就是不跑码 ...

u19与门  12都为高才出复位 去加焊一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u19与门  12都为高才出复位 去加焊一次吧

试试吧,我估摸这也是,虚的阻值了,昨天接的,一下午和一上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版主给看一下这个板子,问题雷同,但是阻值正常,需要加焊吗,还是桥本身问题!

感觉很正常,不应该存在有短路拉底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很正常,不应该存在有短路拉底的情况。

如果有好板,测一下阻值就好了,谢谢,做一下BGA试试

网友(2017-10-08):
{:4_113:刚刚也是一样的板子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