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GA温度设定问题

楼主(2017-06-02):
一直修台式主板,用的是锡炉焊桥. 现在修笔记本,双面都有芯片,只能用返修台了.   返修台焊AMD的显卡,时间长了,桥坏了. 时间短了,PCB掉点. 很头痛.    调好的温度,换一个型号的笔记本,不是高了就是低了. 难道一个笔记本设一个曲线吗?  大家都是怎么弄的. 指点下

网友:
用坏板子,多做几次,把温度调整好,,。、

网友A:
一般看下板子厚度在稍微改变下温度。。多做做就有经验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BGA温度怎么控制版主解决了没

网友:
没有解决,摸索当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看下板子厚度在稍微改变下温度。。多做做就有经验了。。

板子厚度好看,但是稍微改变下温度就不好改. 曲线有六个时段,调高哪个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板子厚度好看,但是稍微改变下温度就不好改. 曲线有六个时段,调高哪个呢

这个就真不好说了。。。焊台厂家不一样好像也有点区别。。你是哪个厂家的?

网友:
焊薄的芯片 下部温度高点 上部温度调低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真不好说了。。。焊台厂家不一样好像也有点区别。。你是哪个厂家的?

小时,3802 .

网友:
弄几个报废板试试

网友:
修改曲线,测是真实温度

网友:
小时?是哪里的厂家的。。没听说过啊。。

网友A:
我卡。。你说的是不是效时这个牌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卡。。你说的是不是效时这个牌子的??

这还有说,当然是了。 我记得效时在论坛打不出来呀

网友:
一般都用的240 没怎么调

网友:
BGA的种类很多 温度曲线不一样 就算同一款的BGA温度曲线也不一定一样 使用的环境 区域 都有温度偏差  还是自己慢慢拿料板找温度吧  找到自己合适的温度

网友:
准备几个曲线,对应不同的BGA

网友:
看样子挺难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