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2V-SI usb不能用

楼主(2017-06-02):
技嘉GA-B85M-D2V-SI V3.0,后置USB只有一个能用,测供电几个口都正常,又有一个USB能用,应该不关桥的事,想想测了下-USBOC_R这个信号,为0.66V,正常应该为3.3V,此电压由5VDUAL经UR3和UR4两个电阻分压而来,看UR3一端发霉,拆下清洗重焊后恢复3.3V,USB全正常。

网友:
还是细心的好,这样子就修好了

网友:
技嘉的USB过流检测电阻

网友:
H61的遇到了几个 技嘉的

网友:
USB过流会导致USB不好用  不过在USB供电  和对地值  OC都正常的情况下   USB不好使 就蛋疼了

网友:
USB不能用,打值正常,USBOC是必查条件

网友:
这也是一个技嘉通病。

网友:
技嘉的电阻真是让维修员赚到钱了

网友:
确实是技嘉通病了

网友:
师傅好6666

网友:
不错   有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