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s5-s540用电池不开机不充电

楼主(2017-06-02):
机型:联想S5-S540
故障:用电池不开机,不充电
检修:开始没注意,以为是电池的问题,发了电池回来安装上,故障一样一样嘀!给客户报主板故障,客户同意维修。这种小故障不好弄,先上迅维找图纸。顺利下载到(又是搜索扣分,又是下载扣分),找的电池的相关电路,如图:
         在线测电池电路。0v。短路的节奏啊。拔掉电池,测BATT+,果然大短!心里窃喜,,测到PQ302上端不短路。看电路,BATT+电路只有两个电容哦。PC201 ,PC202,果断拆除,哈哈,果然是其中一个腐败掉了。剩下的就收钱吧

柴油机 -2 都是白开水,装什么优乐美

网友A:
真是捡来的机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是捡来的机器。

送修的联想机器,差不多有一半是电容故障引起,越新款的越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送修的联想机器,差不多有一半是电容故障引起,越新款的越多...

你能不能列举一些,那些有故障电容

网友:
也修过很多联想都是电容短的,不懂是电容质量问题还是设计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就是捡钱了!

网友:
这样的应该是电容质量问题差

网友C:
可惜了你的下载分啊 其实没图你也搞定了

网友D:
这种故障插电不是大电流吗

网友:
你这个问题是电容短路吗

网友E:
短路的问题照成的不充电好修,就怕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故障插电不是大电流吗

不是的。这个问题也考虑过。貌似这个小电容虽然对地短路,阻值是0,但好像是由PQ309,PQ311组成的保护电路起作用了。当时测量PQ302的栅极是19v。应该是截止了。尽管这样,客户说这个故障有一个星期了,也应该把电池的电也漏光了吧,可是没有,修复以后接电池马上就能开机,还有百分之四十的电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惜了你的下载分啊 其实没图你也搞定了

是啊。好像依靠图纸习惯了,没图纸心里没底!就靠多劳动多拿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短路的问题照成的不充电好修,就怕别的问题

是啊 ,其实一直对充电电路心里是很心虚的,想去实地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