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6摔过,不开机,不充电维修,都是小问题

楼主(2017-06-02):
刚接到一个小6,客户反映摔过后不开机了,拆开来先检查,换个电池,可以开机了,也可以进系统

但是又有新问题,不管按哪里,一直会马上返回输入密码的主页面,按开机键黑屏但是马上又亮了,估计home短路了,挑开HOME扣子,果然,脚都发霉了,清洗座子,换新HOME键盘,进系统测试,正常了,

然后再测试,还有问题,故障是显示充电,越充越少  ,继续搞吧

6摔过或进水引起不充电或越充越少普遍U1401 IC故障偏多,但是还有就是周边充电小电路,

拆开屏蔽罩,观察了一下,果然,充电电路上的 升压电容C1402 哪去了?  看情况 好像是被抠掉的,上面还有不均匀的焊锡,
这个电容没有,会有充电显示,但是就是不进电,找了个料板拆个补上,  先开机测试,
果然顺顺利利,电量上去了 ,维修结束,

都是小问题,高手略过勿喷

网友:
还好是小问题,就怕摔出大问题了。

网友:
U没摔虚   运气真不错

网友:
虽然都是小问题,但是楼主修的很溜

网友A:
如果从料板上找一个一样的?   如果没有6的料板。。 怎么从别的主板上找 ? 需要什么一样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从料板上找一个一样的?   如果没有6的料板。。 怎么从别的主板上找 ? 需要什么一样 的?

我一般小电阻的话,就直万能表废板上测量下阻值,阻值相差不多就上了,
小电容的话 就找外观大小一样就好, 就是不要电容电感上错了

网友B:
电容扣掉,不会是以前维修的人干的吧。

网友:
都被楼主秒杀了

网友:
这个电容还是很重要的。显示芯片也有个类似的电容。

网友:
楼主 又捡了条鱼啊呵呵

网友:
原理还是很重要,不是所有电容都是可以随便扣掉的。

网友:
看来要发展一下手机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容扣掉,不会是以前维修的人干的吧。

估计前面维修的人也没去看图纸,也没仔细测量,看到短路直接干掉了。

网友D:
我看点位图叫激放供电电容,没听过什么激放电容,问下楼主这个电容能短接吗,如果没有料板换过去还有别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前面维修的人也没去看图纸,也没仔细测量,看到短路直接干掉了。

应该是这样。

网友:
技术好的就是牛

网友:
学习维修案例分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看点位图叫激放供电电容,没听过什么激放电容,问下楼主这个电容能短接吗,如果没有料板换过去还有别的办 ...

这个电容肯定不能短接的,教你一下,电容一般不可短接,但有些电容可以拆掉,一般有一头是地的一头接供电的,这种电容一条线上有多个,那有一个短路可以直接去掉不用补。但如果两端都不接地,那就不能随便短和拆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容肯定不能短接的,教你一下,电容一般不可短接,但有些电容可以拆掉,一般有一头是地的一头接供电 ...

感谢你的回答!那两头都不接地的电容一下子找不到相同容值的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你的回答!那两头都不接地的电容一下子找不到相同容值的怎么解决呢?

可以先在原理图上看下它的容值是多少再在原理图中搜索一下看下哪些地方有相同容值的电容再看位置图中电容所在位置找相同机型或其它机型的料板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