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5S 不充电 维修案例

楼主(2017-06-02):
故障:客人用非原装数据线充电 导致关机后再也充不起来 插数据线不显示充电标志 换过电池和尾插  不是外配的问题

维修经过:接稳压电源可以开机,测了Q4   PP_BATT_VCC 和PP_VCC_MAIN 电压,  测试点 L8 和 C333 一个4.2V 一个4.7V  电压不一样,先把Q4拆了短接

A1不能短,把S 端 和D端接上 如下图:

端接完直接扣屏测接上电池和尾插,显示充电标志 能充上电开机了

装螺丝的时候 不小心手划 螺丝刀把两个电容给弄掉了  C368 C13 真是郁闷 不知道有没有关系,能充电就不管了。。。

拆下来的Q4

原理不是很清楚,借鉴了别人的帖子 也是测了两个电压PP_BATT_VCC 和PP_VCC_MAIN 电压不一样,就是Q4的问题。。  电压不一样说明Q4不通吗?  为什么不通但是会是有电压但是一个偏低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USB转换管    有电压  电压低只能说明 管子内部导通不良了  不是完全不导通了

网友:
这是一个MOS管,最容易出问题,直接短接就行,没毛病,我碰到不充电的也是直接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