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 报四声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7-06-02):
E431 报四声是什么问题
问题

网友:
431先刷BIOS 再说别的

网友:
内存没过

网友:
结合电流分析下 看下是否过内存

网友:
不是维修的吧?

网友:
报警的 先刷bios

网友:
应该是没过
内存

网友:
如果是一长三短声换内存,连续4声主板问题

网友:
应该是没有过内存呢,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