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不出二极电压维修

楼主(2017-06-02):
第一台:ACER E1-471G
故障现象:待机003
,上电0.3掉电
维修过程:拆机目测外观正常,无进水腐蚀无少件,还是一修机。首先看待机有点偏高,先摸摸一遍没有明显发热元件。再测阻值无明显短路现象。又测电压发现+5V_S5和+3V_S5提前开启了但电压不足。
+5V_S5只有3.3V而+3V_S5只有1.3V,打开图纸 这种情况应该是S5D提前有了电压 一测果然,待机的时候有2.78V.触发后只有5V 继续看图纸 待机的时候S5_ON无而PR150 PR153的分压点却只有3V,而当触发后S5_ON有3.3V分压还是只有3V 。这里待机应该是9V左右,触发后应该是0V这样S5D的15V才会过来,以为电阻变质,拆下来量正常,还是不放心又换了电阻可以正常了,但用不久又不行,又换了PQ28又正常一会儿就不行了,估计是有漏电,难得去查了,直接拆掉PR150和PR153后测试两天一直正常。第二台:联想Z485
故障现象:待机002不触发
维修过程:相比之下联想这台好修多了,
拆机目测外观这机保养得不错,看上去很新,里面灰很少,但是当我拆下贴纸的时候震惊了, 下面居然有那么多小动物残骸。通电测有3 5V,不触发,待机也是偏高了点,有点经验的一看待机就知道待机有没有正常,002应该是不对的,和我猜测的一样,二极电压又是提前出来了, 测+3V_S5和+5V_S5果然都有电压只是电压不够而已,测控制发现有3.3V,又看图纸 待机时PQ142PIN2无电压,PQ138PIN2有5V而PQ138PIN3仍有3.3V,按下开关后PQ142PIN2有3.3V.PQ138PIN2无电压,而此时PQ138PIN3仍然只有3.3V。图纸仔细一看这种可能性只有一个,PQ132导通了。 测阻值貌似又正常,于是拆掉PQ132发现PQ138PIN3待机时0V,触发开关后13V,又装回PQ132后发现待机时PQ138PIN3无电压以为这样可以开机,触发后还是老样子发现PQ138PIN3只有5V.果断换掉PQ132 OK.,,里面小蟑螂都选择了一块好墓地,因为那里比较暖和还可以遮风挡雨。其他地方很新
喜欢的朋友可以加点分哦,不喜欢的朋友也可以加分哦,谢谢

网友:
晕了,我那么多图片就剩这两张了?

网友A:
再好把相关图纸附上就更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好把相关图纸附上就更完美了

发的时候出错了,后来补上了

网友:
加分 了,转换电路问题确实修了不少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值得学习   赞

网友:
这年头修机不易加分了

网友:
老师傅修机器就是不一样,一下不秒杀这么多台

网友:
老司机修机就是快  要是我估计够折腾的

网友B:
小强那张图看着头皮发麻,恶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强那张图看着头皮发麻,恶心

这个还算好了,至少别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