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5ld求助

楼主(2017-06-02):
机器型号r556l,版号x555ld,rev2.0,贴纸203,插电自动上电到0.25a左右,没有什么跳变,长按关机键可以关机,但是松开快关按键马上有自己上电了,真奇怪!
图片怎么上传不了了,郁闷,电流到了0.25左右测主供电都有,哪位大师能指点下迷津啊?bios刷过了,没效果!

网友:
图片真的不能上传。。。。。。。

网友A:
先去找找点位吧,现在签到不给分了,给金币,我好几千金币,却没分下载,那个金币据说可以换下载分,我试着换了好多次,都说要什么密码,天哪,我有什么密码啊!

网友:
0.25a因该是没有CPU供电,整个板子没有跑码,重点还是供电方面,尤其是CPU供电。

网友:
rtc电路看一下,华硕的机器rtc也经常出问题

网友:
很明显缺电压,这个型号的机器我修过好几台板层线路漏电引起不一样的故障,而且这个型号的机器CPU坏的机率也蛮大的

网友:
如果是多合一桥的那款的话  可以加焊一下桥  看下

网友B:
这个是板载CPU的 动不动就加CPU 没有大的效果.

网友C:
别乱动 交换去吧

网友:
电压 没除了完,,仔细检查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先去找找点位吧,现在签到不给分了,给金币,我好几千金币,却没分下载,那个金币据说可以换下载分,我试着 ...

现在金币换不成积分了,密码是的登录密码就可以了

网友:
查下所有供电是否后出来了,一步步按着时序来修

网友:
2级=供电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金币换不成积分了,密码是的登录密码就可以了

晕,只能老老实实的回帖赚点积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乱动 交换去吧

你信交换吗?我是上当了,不敢随便交换了,上次找那个90后可爱mm,交换也是这个差不多的板子,先是拖了好几天,然后发块坏的给我,最后说没法交换,都是坑啊!本来我不想说这个的,但是那次真的把我坑苦了,前前后后差不多20天,客户都发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板载CPU的 动不动就加CPU 没有大的效果.

是啊,这个三合一要不然就是直接挂掉的,虚汗的少见啊!

网友:
多谢指点,我在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金币换不成积分了,密码是的登录密码就可以了

我是qq登陆的,没有登陆密码的、、、、、、、

网友E:
CMOS电池有电吗?

网友:
cpu坏    不用修了

网友F:
二级电压出来了吗  USB有没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CMOS电池有电吗?

哥,这个板子没有cmos电池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二级电压出来了吗  USB有没有电

usb的5v出来了哦,还有那些二级电压要看呢?

网友:
是否有cpu供电

网友:
我的一台0.10待机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