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和6S还有7换了指纹按键之后刷机会不会报错

楼主(2017-06-02):
iPhone6和6S还有7换了指纹按键之后刷机会不会报错,能不能刷过

网友:
现在不会报错了,正常刷

网友A:
可以刷过,但指纹 功能没有了,HOME键功能有 6 6S确认,7没试过,应该也是类似吧。

网友:
应该是不会报错了吧,现在可以刷过了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刷过,但指纹 功能没有了,HOME键功能有 6 6S确认,7没试过,应该也是类似吧。

我想问下 6SP 指纹这里是是灰色的打不开。。但是HOME功能都好的。。。不能录入指纹  。。  是系统问题 还是指纹电路有问题呢?

网友:
现在不会报错了,苹果已经关了这个验证可以正常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 6SP 指纹这里是是灰色的打不开。。但是HOME功能都好的。。。不能录入指纹  。。  是系统问题 还 ...

非系统问题,硬件问题,如果不扣指纹刷机的话,指纹不能用是指纹能打开,只是添加不上指纹。直接打不开肯定是硬件问题或者指纹根本不匹配

网友: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系统问题,硬件问题,如果不扣指纹刷机的话,指纹不能用是指纹能打开,只是添加不上指纹。直接打不开肯 ...

哦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