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40 CMOS放电可开机 关机数分钟开机黑屏且无法关机

楼主(2017-06-02):
Thinkpad E540 i5独显
   故障: CMOS放电可以开机,只要关机后数分钟开机黑屏且无法关机
故障分析:此为SR17D--AMD南桥损坏,需更换芯片--灌黑胶南桥,加焊会返修,

原机BIOS备份

网友:
这种放电显示的基本需要更换PCH南桥(SR17D)换桥需谨慎----灌黑胶莫慌张--三遍加热在撬它

网友:
南桥RTC内部电路问题--必须要更换芯片,否则会返修的

网友A:
该pch是intel的,amd的桥现在叫fch。楼主改一下。

网友B:
我以为我看错了,intel怎么会用amd的桥呢。

网友:
跟E440情况一样,放电能亮,用两天故障依旧,最后还是要换桥

网友C:
sr17d是Intel的     amd没有sr17d因该是写错了

网友:
放电能显,加焊没用的,会返修

网友:
灌胶的确实不好取,用力不敢过大。。。热三遍,慢慢撬

网友D:
这是一个通病 但是楼主说错了   SR17D是intel的 而不是AMD的

网友E:
原机备份的BIOS不一定好用

网友:
更正下 这个桥是INTEL的哦

网友:
我有一个华硕的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前两天也修到一台,

网友F:
pch是intel的,amd的桥现在叫fch

网友:
PCH 的桥额

网友:
做桥就算了,太麻烦了,直接买块新的吧

网友G:
这跟e540一个故障,我没换过桥直接加焊,目前还没返修

网友:
这机子做桥不是容易变形吗

网友:
焊桥有风险,提前和客户说明,搞不好搭了桥客户又怪你把毛病扩大了

网友:
现在维修是越来越难搞定了有这方面的教材没

网友:
现在这种4代的桥很容易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跟e540一个故障,我没换过桥直接加焊,目前还没返修

是不是去别的地方了

网友:
那个桥确实爱坏

网友:
这个机器是Intel吧,带黑胶的一般是不可以加焊的,就像你说的换最好了

网友:
E440也是这种问题,放电后可以开机,用几天就坏,这种桥问题很多,而且THINKPAD的主板都是灌胶的,技术不好还是直接换板吧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pch是intel的,amd的桥现在叫fch。楼主改一下。

嗯嗯,当时有客户来,慌张了,打错了,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我看错了,intel怎么会用amd的桥呢。

给客户影响了下,打错了,发出去了我已经发现了,重点是我要发BIOS,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sr17d是Intel的     amd没有sr17d因该是写错了

哈哈!对的,就是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一个通病 但是楼主说错了   SR17D是intel的 而不是AMD的

嗯嗯,打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机备份的BIOS不一定好用

嗯嗯,看见了,那时候比较闲,就给备份了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pch是intel的,amd的桥现在叫fch

嗯嗯,写错了,谢谢更正错误

网友:
黑胶最讨厌了,弄不好板子报废。

网友H:
灌胶最是麻烦,风险也大!
BAILIAN
嗯嗯,有黑胶的还需谨慎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H:
灌胶最是麻烦,风险也大!
嗯嗯,有黑胶的还需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