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无服务,无信号

楼主(2017-06-02):
6S手机,基带正常,*#06#也有串号。就是不出信号。显示无服务。加焊中频也没有和天线开关后时有信号时没有信号,请教大师们,这个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试试功放供电

网友:
认卡了吗,不认先查卡

网友A: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是中频IC的问题。

网友:
中频是查出来的还是功放一个一个换排查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是中频IC的问题。

你这个是通过什么方法查出来得>?

网友:
换个射频收发器,6S的机器这个东西坏的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通过什么方法查出来得>?

一般6S遇到这个问题直接换中频就行了,坏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