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pro2和surface pro3的硬盘可以直接代换吗

楼主(2017-06-02):
surface pro2和surface pro3的硬盘可以直接代换吗?
surface pro2和surface pro3都正常工作,系统也是正常的,可以直接把pro2上的硬盘拿到pro3上面用吗?
对数据有没有影响?需不需要重装系统?
现在想要交换使用,但里面有重要数据,怕换出问题。
有没有知道的朋友来解答下,谢谢!!

网友A:
可以啊,这种是可拔插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这种是可拔插的

主要是据说微软加了密的,直接更换会不会出错,然后损坏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据说微软加了密的,直接更换会不会出错,然后损坏数据

这个还真不好说最好是把数据提前备份拷出来以免丢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真不好说最好是把数据提前备份拷出来以免丢失吧

等把东西都备份好了,换一下试试

网友:
不一样的好吧  pro2的硬盘是焊接在主板的 不知道你们怎么说可以的

网友:
备份数据。接口一样可以换

网友:
可以的 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