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h61u-V23 CPU无电压吐血维修

楼主(2017-06-02):
今天接到一块七彩虹主板,背后标签型号是H61U-V23。前面是CF-G6-MX 版本号2.3。故障无复位。
按时序查内存供电1.6V有,桥供电1.05V有。总线供电0.92V有。CPU供电0V。问题出在了CPU供电这边,那重点就先维修这边,查得该电源芯片是RT8859M加驱动芯片RT9605。8859M芯片嘛,通病都懂得,量得48脚12V,
正常1V,刚好有块同样的料板,更换该160K电阻后,还是12V,CPU无电压。。。那就刷个BIOS试试吧,说不定有惊喜。刷好后依旧无电压。。。开始有点慌了。。还是老老实实查条件吧,38脚EN1.05V有,41脚VCC供电5V有。
本来想换个电源芯片试试的。突然想到之前在某个贴吧帖子有一大神详细的讲解了RT8859M+RT9605的CPU供电不出的各处条件。立马在帖子里搜啊搜啊。搜了半天好不容易找到了。对应大神讲解的故障点一一查询。47和48脚是电压监控的,量的47和48都有1.3V正常。接着在量42、43过流检测脚,量的42脚电压只有1.6V,
43脚2.5V正常。不会是42脚电压偏低引起的吧,立马从该料板拆下两个分压电阻,换上,
在测量,CPU有1.1V了。复位也有了。大喜,心里膜拜大神几分钟后,立马上内存条,插上VGA等待显示。等了好几分钟也没显示。。。。。。有点尴尬了,因为板子不能插诊断卡,也不知道跑马了没有,上喇叭在开机,听到滴的一声,已经开机了,还是无显。。。。不会是VGA口坏了吧,插上显卡后能显示,果真是VGA口这边问题了。。刚有刷过BIOS,不会是BIOS引起的吧,在重新刷回去,还是不显。。。因为没有七彩虹没有图纸。一时无从下手。。还好有同样型号的料板,拿起另一块料板对着VGA脚测量对照一下,量的料板第一行1脚阻值为1,2脚到5脚均为600多阻值。在量好板1脚阻值为1,2脚阻值1100极高,3脚800多,4脚75. 5脚900多都不正常,
从4脚跑线与BGA上端UL14的六脚芯片相连,从料板拆下更换该芯片后显示了。
到这里你以为维修结束了?正当装上USB键盘和U盘后装系统,鼠标不亮。没5V供电,好嘛。因为没有图纸,省麻烦就直接飞一条5V线过去,结果眼睁睁的看线烧断了。。。。。。。。。断电打下USB供电1脚阻值接地短路。跑到与下面一门电路芯片相连,拆了依旧短路,把USB周围所有的电容和六脚芯片全都拆了依旧短路。有图纸都很难搞定,更何况没图纸。。。。拿起该板子发呆了一大会,刚好瞄到USB一接口四根针歪了接到铁皮。立马弄起来。
5V供电有了。USB使用正常。。维修结束。。

附上大神讲解RT8859M的帖子连接:http://tieba.baidu.com/p/4091253722  受益匪浅。方便各位少走弯路。
附上亮机BIOS

网友A:
太仁慈了,修主板就30?没个三百怎么行

网友:
加分支持!
有空 多看思天师傅的贴  能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仁慈了,修主板就30?没个三百怎么行

哈哈哈,这样我会被客户砍死的

网友B:
42脚两个分压电阻是多大的?跟43脚的一样吗?

网友C:
48脚前面量的12V  怎么突然就1V了

网友:
为了30块修了半天  碰到这样的板 头痛

网友:
USB接口短路的还真不少有的不开机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这修的太艰难了

网友D:
樓主內建VGA測量第一腳是OPEN,阻值不是1.提醒一下

网友E:
楼主修的可以!!多处故障!1有图有理!!图文并茂啊!加分!

网友F:
看了链接居然是我在图那丁吧写的贴,总之修的很不错,很有耐心。加分鼓励。

网友G:
要是我就直接换主板了,30简单修一下

网友H:
版主很有耐心啊 修的很6 支持申精

网友I:
有个善良的心,社会需要这样的人才。

网友J:
上次遇到一个华硕主板报警usb过流15秒关机,以为主板问题给售后发回。等发来还那样。再想去看看u口才知道,里面的5v针被插坏了,和地相连了,纠正就好了。。

网友:
贱凄惨哄H61

网友:
引用 网友B:
42脚两个分压电阻是多大的?跟43脚的一样吗?

一样的,我没仔细量过,因为有同样的板子,拆了直接换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48脚前面量的12V  怎么突然就1V了

我也解释不清楚,没显示他就是12V,显示了我在量的时候就只有1V,这问题你得问思天大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樓主內建VGA測量第一腳是OPEN,阻值不是1.提醒一下

谢谢,因为没图纸,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信号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了链接居然是我在图那丁吧写的贴,总之修的很不错,很有耐心。加分鼓励。

真的耶,我没仔细看。膜拜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修的可以!!多处故障!1有图有理!!图文并茂啊!加分!

谢谢夸奖。。。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是我就直接换主板了,30简单修一下

能修我都尽量修的。也不是赚这点小钱,主要还是学习点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版主很有耐心啊 修的很6 支持申精

谢谢夸奖,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个善良的心,社会需要这样的人才。

谢谢谢谢,互相切磋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上次遇到一个华硕主板报警usb过流15秒关机,以为主板问题给售后发回。等发来还那样。再想去看看u口才知道, ...

是啊,USB出问题的话除了元器件,接口本身也要仔细检查,有些客户乱插USB插坏了。。。

网友:
H61毛病挺多的。

网友K:
RT8859的电压电流反馈是重点

网友L:
一板多重故障,修的不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一板多重故障,修的不易啊。

是啊,不过能学习一点经验也很值得

网友:
引用 网友K:
RT8859的电压电流反馈是重点

是的,RT8859M几个电压电流关键点没电压都会导致没cpu供电的,以前不知道老是弄48脚160K电阻。。抹杀了好多板子了。

网友M:
我们这边30元都不修板了,修板就是亏本。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们这边30元都不修板了,修板就是亏本。

现在主板H61以下的不值钱啊唉

网友:
这板收费30是不是太少了

网友:
这个例子好,楼主厉害。受教了

网友:
小白来学习一下,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