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5 触发大电流620ma,电源发热求解

楼主(2017-06-02):
iphone5     触发大电流620ma,电源发热,求解!!!

网友:
烧机试试哪里热

网友A:
楼主是怀疑负载短路引起主电源大热,先弄成裸板,再一路一路断开烧鸡,我想还是干脆拆下主电源再说

网友:
估计是哪里有短路呢,可以使用松香烧机试试看那

网友B:
烧机法,还有就是全板电容量一遍。没思路我就会全板量一下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怀疑负载短路引起主电源大热,先弄成裸板,再一路一路断开烧鸡,我想还是干脆拆下主电源再说

一般不太会是主电源,一般是外围哪个短路的。烧一下这么大电流很容易找到的。十在找到不就蜂鸣档量全板电容 。

网友:
把各个电压对地址测量一遍,有短路烧板

网友:
电源过流才发的热,或者负载有短路

网友C:
电源发热说明输出有短路或者漏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烧机法,还有就是全板电容量一遍。没思路我就会全板量一下电容。

电容量要怎么量。。 短路的话。。 电容都是0。。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发热说明输出有短路或者漏电。

挖。。 这句讲的好。。 我明白了。。。  所以电源发热不一定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触发大电流,先把输出的各路供电除电池和主供电二极体值,挨个打一遍,肯定能找着异常的地方,熏松香也能快速定位,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烧机

网友:
电源发热说明短路或者漏电是在电源上或者电源输出供电回路中,既然电源发热就不排除电源IC不良或者电源输出回路中存在短路或者漏电。先拆除电源检查电源输出回路中有没有异常,否则更换电源。个人建议。

网友:
电源损坏或则电源输出回路漏电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量要怎么量。。 短路的话。。 电容都是0。。

对,用蜂鸣档点一下电容两头,一头响一头不响正常,两头都响证明有短路。当然几组本身对地值就小的除外。

网友:
拆了大电源   电源上电输出11路供电   测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