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变压器,同名端次级,和热地有阻值,是否正常?

楼主(2017-06-02):
RT,今天遇到一个电源板,上图的1、2脚和热地不是直接相连,而是有600多阻值,是否正常?
之前遇到的都是一边和大电容正极相通,一边和大电容负极相通

网友:
1不是直接和热地直连的吗

网友:
确实,1脚不是直接接热地了吗?

网友:
1脚不是直接接热地了吗

网友:
就是,看图1脚就是直接接地了,楼主测到600多阻值,肯定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