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5代,有信号,打电话无声

楼主(2017-06-02):
苹果5代,能打电话能接听,双方听筒和免提都没有声,查哪里呀?

网友:
重植基带,好了

网友:
基带虚了吧。

网友A:
是的
我用手按一下又可以用,就直接重装了,现在好了

网友:
那就应该是基带虚焊了呢

网友:
基带 音频 都可能引导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我用手按一下又可以用,就直接重装了,现在好了

有时候按压法也是一个大法

网友:
怀疑有问题,可按看一下,如果按了可以用了,就是虚旱了。。

网友:
看到这帖子我的第一反应也是基带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