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板号LA-B301求点位图修机

楼主(2017-06-03):
东芝笔记本,板号LA-B301求点位图修机
主板故障是有开机密码,求点位图先查查TPM芯片信号走向,多谢亲们指点和上传 或者TPM密码芯片大伙有木有好的方法清除机器开机密码?

网友:
东芝还有点位图?

网友:
这种机器一般刷BIOS就可以清除

网友:
这个点位估计是难找的

网友:
这个要找人刷BIOS改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