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 搬板 还是CPU 基带CPU 基带码片 硬盘吗?

楼主(2017-06-03):
谁知道 谢谢了

网友A:
应还要加个u1101逻辑码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还要加个u1101逻辑码片吧。

同意,但没实测过,理论 上是这样

网友:
这个还是等大神实际搬过的更有说服力。

网友B:
wifi没测试驾得搬

网友:
期待来个知道的

网友C:
这个7的没搬过,没听到哪个搬过,你看看论坛里的大神是不是有经验

网友:
7的  还没听说过有搬板的    具体搬些啥还真不知道

网友:
iPhone7估计还没有搬过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fi没测试驾得搬

是的。没有测试架,你要用WIFI必须原WIFI一起搬过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7的没搬过,没听到哪个搬过,你看看论坛里的大神是不是有经验

7还没过保一般都是回厂修了。除非保资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7还没过保一般都是回厂修了。除非保资料的。

现在进水机能不能保,上次就遇到一个,在水里泡了两个小时,客户喝醉了整个人带手机都在水里泡了两小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进水机能不能保,上次就遇到一个,在水里泡了两个小时,客户喝醉了整个人带手机都在水里泡了两小时

我花点钱换机好了。能修自己先修。修不好去换机去。

网友:
搬板需要搬:cpu,硬盘,基带cpu,基带码片,指纹码片(逻辑码片),有测试架的话可以不用搬硬盘(买个硬盘写序列号就行了,基带码片也可以不用搬(需要基带码片的测试架读取数据写到要搬的板子上的基带码片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花点钱换机好了。能修自己先修。修不好去换机去。

我们这里拆过的机器就不给换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里拆过的机器就不给换了啊

找后台硬一点的可以换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里拆过的机器就不给换了啊

拆过的怎么不可以换 我记得我们这里只要没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拆过的怎么不可以换 我记得我们这里只要没修

售后牛得狠,一看你拆过了就不给换了,就是不希望客户到别的地方去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售后牛得狠,一看你拆过了就不给换了,就是不希望客户到别的地方去维修

看你关系了 我们这边有关系给点钱就行了  能换的

网友:
修到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