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关于大范围远距离监控安装

楼主(2017-06-03):
安装大范围远距离监控老是举得好麻烦,有么有这方面的大神有什么简单有效的办法(都是超过500米以上的,有的甚至是1000米以上!)
安装

网友:
调试的时候举得摄像头?

网友:
现在不是有无人机吧。

网友:
大神表示没看明白

网友:
租用移动或者电信网路 可以不拉光纤了

网友:
大神,你这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网友:
拉个单纤的光纤,用冷接子

网友:
我是想问除了无线桥,还有什么比较经济方便使用的方法!!

网友:
ubnt点对多点,点对点无线桥,省事!光纤费用是个问题

网友:
无线会受到干扰吧

网友:
那就用网桥咯

网友:
貌似UBNT的好一些,以前做宽带用过

网友:
无线不稳定的

网友:
还是光纤吧

网友:
如果是距离远选用光纤就可以完美解决。25KM内都可以解决。

网友:
用无线ap桥接

网友:
可以搭网桥,五公里都没问题!

网友:
用光纤组网!!电源可以拉条220V到哪里

网友:
用光纤拉线或者用无线网桥。

网友:
光纤组网最稳定  网桥容易受外界影响比如雷击 其他干扰什么的 还是光纤稳定

网友:
无线  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