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ES2LVER1.0

楼主(2017-06-03):
不开机,不跑马,后跑CE换南桥!
昨天拿到一片技嘉GA-G41MT-ES2L的主板,开始是不开机,刷BIOS后开启电压均正常,但就是不跑马,按跑马故障进行维修,先南桥各组供电,以及南桥边缘数据与总线、时钟、复位信号也正常,再量IO部分也异常,后来断定应该是南桥坏了!

句容诚信电脑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坏了修了吗?没下文了?

网友:
如果不会发帖,就请不要发帖,如果要刷分,就请和我说,我保证你刷的痛快。

网友:
只是个判断题?还是没写完?

网友:
这个是告诉我们问题出在哪了,简单明了

网友:
贴子整明白了再取消扣分

网友:
之前修过跑CE加焊南桥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