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 R9S A59S A57 A59M R9解锁屏幕锁忘记密码常用方法

楼主(2017-06-03):
OPPO 新款忘记解锁密码怎么办?有时候因为粗心大意,设置了一个自己并不太容易记住的解锁密码,但之后连自己都忘记了密码,导致无法解锁,手机无法使用怎么办?针对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小编提供2种OPPO 新款忘记解锁密码的解锁教程。

解决方法一:双清

安卓手机忘记解锁密码最用的解决办法就是进行双清操作了,它相当于恢复出厂设置,这种方法会导致个人数据丢失,双清之前,需要确保备份过数据或者手机中无重要数据。

双清操作方法:

首先将OPPO 关机,然后进入Recovery模式,Recovery模式下使用音量键移动,电源键确认,对手机进行清空数据和缓存操作,完成后重启手机即可

注:OPPO R9s进入Recovery模式的方法是:在关机状态下,长按「电源键」+「音量减」不放,直到出现Recovery界面为止。

解决方法二:借助刷机工具

利用刷机工具刷机,但是现在厂家把平台都加密码了的,现在我提供pojie版的刷机平台,供大家使用

http://pan.baidu.com/s/1kVHpmDp

补充内容 (2017-6-10 16:38):
解决方法三:使用专门的解锁工具,工具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gfknP4J免刷机快速解锁

补充内容 (2017-6-30 16:56):
链接失效或需要远程协助请联系Q3117863681

网友:
这招挺灵的我用过

网友:
一般能双清的我都不会去刷机

网友:
进入Recovery模式  双清也是要屏幕密码的   这个已经没有用了   我试了很多机器了   现在大部分机器都是这样的

网友:
OPPO v33可以解吗》

网友:
双清不行的话刷机

网友:
好方法简单适用

网友A:
账户锁能不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账户锁能不能搞定

双清不行的话刷机

网友:
最近也通过S8缓过来了,下半年还会接着推出Note 8产品。看见没,这就是双旗舰战略的好处,同时也为苹果提供了一种思路。

网友:
问下:如果客户手机里有资料怎么办?

应该是可以“绕”过去的!

网友:
其他没试,  A57  双清绝对不行,亲测!
我店卖出去第三天 顾客回来 说只能指纹解了  密码忘了。我就给双清了 进入双清界面只有一个选项 清除缓存(保留用户数据),不论英文界面Recovery还是OPPO自带的可以触摸中文Recovery,都一样。 我觉得应该必须线刷,就直接让他们去售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