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不开机

楼主(2017-06-03):
桥换了  EC加焊了   BIOS也刷了 没有头绪了 待机正常

网友:
宏基的看下3V 5V的滤波电容

网友:
要是外围都正常的话就把EC换下试试吧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哦,不开机的原因好多的

网友:
阻值正常的话,你应该按时序跑。不要把故障扩大。

网友:
找图纸 按照时序一个一个排除,别乱弄,扩大故障就得不偿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