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dows系统界面卡死

楼主(2017-06-03):
华硕61主板在win7启动界面卡死。本人已经检查了硬盘是好的、内存条已经代替了。在BIOS设置把音频和网卡驱动关闭了,还是同样的问题。但是在安全模式下可以进入系统。本人判断主板问题。请问各位大神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
有CPU可以代换 下CPU试试

网友:
显卡驱动程序或显卡问题吧

网友:
用得集显还是独显啊    过滚动界面就要加载独立显卡了  换个显卡  或者用集显试下

网友:
用的是集显。

网友:
如果都代换了,桥坏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