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账号问题]
【已解决】提示没有绑手机号,但实际已绑过了

楼主(2017-06-03):
提示没有绑
手机
号,但实际已绑过了=============================
手机

网友:
密保也设置了就好了

网友:
保护提示设置设置就可以了 我的也是

网友:
设置上密保就好了

网友:
我的怎么都搞不好

网友:
来自: 云南昆明
什么情况?我的也不行。输入验证码确定不了?

网友:
验证码确定不了的 刷新一下网页自动跳到下一界面了

网友:
密保和手机号都绑定上,就不会提示咯!

网友:
绑得不牢,得加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