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花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6-03):
AOC 2290vw,开机2、3分钟就黑屏,显示正常,判定灯坏了。直接改LED,把电源改LED恒流后,在别一测试屏上试成功。接下来小心、仔细地换好LED背光条,绝对没有损伤到屏,可试屏却花屏;怕是装外匡把屏排弄坏了,又小心拆开,用放大镜仔细查看,没有问题,驱动板到屏口30针都通的,显示器板上没有明显件坏,而且来时是有显的,这是怎么了?

再次把外匡拆开,再次检查,拆屏没有损伤。

连接电脑有信号状况:

补充内容 (2017-6-5 00:04):
今天发现问题,VCOM_FTF1、VCOM_FTF2对地值为0,没图纸,不知道它受什么IC管。谁有AAT1177的资料,请提供帮助。

网友:
看不清楚,是有横线吗,,,

网友:
还是动到了屏的排线了。

网友:
感觉像排线问题

网友:
模模糊糊,是不是屏线没有插紧

网友:
你的屏有拖尾现象了  看看屏线的金手指

网友:
屏坏了 换平吧

网友:
估计是屏坏了,拆屏风险大,报价要高。

网友:
基本屏坏了。。。没戏

网友:
行列驱动问题的,基本上是不好修了吧

网友:
这种是屏排线有问题或屏上的IC坏了,要重新压屏

网友:
看现象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这现象是屏坏了,。。、、

网友A:
感觉是逻辑板上的线断了呢

网友:
屏坏了,换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逻辑板上的线断了呢

逻辑板到屏的30线都测了都通的。

网友:
这是屏的事。不能修了

网友B:
有可能是你拆屏的时候屏把软排搞问题了,有一些屏老化了,你拆开就会这样跟你的维修水平没有关系,你也可以用风枪加焊一下屏的升压ic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先量下栅极电压,如果正常,放弃。

网友:
还是换的时候不小心碰到排线了,刚开始换灯管的时候,赔了几个屏

网友:
看样子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啊

网友:
屏坏了。屏线多一些。

网友:
软驱动排线坏了吧,这个一般修不了的,要有机子才行。

网友:
你把旁边的芯片搞坏了

网友:
屏线问题排除一下。

网友:
横线一般是ic坏了,一般修不上!

网友:
没得修,只有BOE的有8成概率能修好。

网友:
这个八成屏的问题,放弃吧。。。

网友:
玻璃没坏就还是有修好的机会,反之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你拆屏的时候屏把软排搞问题了,有一些屏老化了,你拆开就会这样跟你的维修水平没有关系,你也可以 ...

这样的屏见过,不过它是用一些时间后出现这情况,我是加焊屏上的主控好了

网友:
可能是没有安装好短路后坏的

网友:
碰到排线了吧。

网友:
伤到屏上的茶色屏线了

网友:
前几天刚赔一个屏的路过

网友:
一般更换屏幕主供电模块OK

网友:
中招了。拆屏要小心再小心。从吃过亏过来的

网友:
屏坏了麻烦了

网友:
感觉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 应该是

网友:
屏坏了放弃吧

网友:
应该屏坏了。。。

网友:
基本屏坏了,再怎么小心也无及于是。

网友:
行列驱动有问题了, 基本上是修不好了啊。

网友:
这种现象肯定是屏坏了

网友:
屏的软排线应该注意

网友(2017-07-06):
换灯管一不小心,屏就挂了。这个看你和客户怎么忽悠。

网友:
屏坏了,告诉客户不能修了,想修就换屏,要不你赔大了

网友:
没戏了,肯定拆的时候动到屏了。。。。。。。。。。。。。。。。

网友:
屏坏了 没有修的价值了,, 换吧。。。。拆屏一定要小心

网友:
不小心那里烧掉了电路板 。。。。。。。。。。。。。。

网友:
伤的软排线了吧,屏可能已经报废了,修起来不易

网友:
这屏肯定是安装外框的时候压到或是碰到了,已经断定是屏坏了,培块二手屏吧

网友:
修屏的都是牛人。我就干不了。。。。。。。。。。。

网友:
逻辑板不怎么好修哦,资料太少了

网友:
可能 碰到了屏的排线吧,我也碰 到过

网友(2017-08-06):
为什么我看不到图呢 我也遇到过很多花屏的 一般东东屏线好就好了 不好就让客户换屏了

网友:
像这种问题 一般就直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