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楼主(2017-06-03):
联想E40接电池不开机 电池适配器同时能开机不能进系统 进系统黑屏 单独适配器正常怎么回事版号GC5 大神求解

网友A:
先换个系统试试看,不行的话再刷个bios试试看吧,这种故障没有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系统试试看,不行的话再刷个bios试试看吧,这种故障没有遇到过

我也是第一次 换系统好了 但是能放电不能充电 上下管G级没有电压 准备换芯片了

网友:
检查电路,好好的看一下

网友:
能不能冲电

网友:
电池有问题

网友:
充放电路有问题  仔细看看能发现很多问题的

网友:
还是充电电路问题吧

网友:
接电EC待机正常么

网友B:
换块屏试试 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希望高手帮忙解答

网友:
换电池试,不行就检查充电电路

网友:
刷bios   不行就搞显卡

网友:
刷BIOS试试吧

网友:
拆开观察,看有没有腐蚀,烘一下再试

网友:
E40的显卡是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块屏试试 屏的可能性比较大

你闹呢 在这

网友:
看下电源第一个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