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iPhone6手机触摸屏失灵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7-06-03):
二修iPhone6手机触摸屏失灵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手机触摸屏失灵

  收到同行的一台iPhone6,此机是台二修机,故障描述为手机触摸屏失灵、卡顿,同行没有修好,拿过来让我修修。

维修过程:

  拿到机器后,开机测试,故障同描述的一致。接下来开始拆机维修。仔细观察后发现基带屏蔽罩拆过,WiFi芯片被动过,主板上有飞线。

iPhone6手机触摸屏失灵故障维修 图1

iPhone6手机触摸屏失灵故障维修 图2

iPhone6手机触摸屏失灵故障维修 图3

  打开设置WiFi变灰,WiFi出问题会导致WiFi变灰。手机卡顿,重启大电流,可以判断是WiFi芯片导致手机触摸屏失灵、卡顿,我们先把同行飞的线拆了,然后拆下WiFi芯片。

iPhone6手机触摸屏失灵故障维修 图4

  可以看到WiFi掉点,同行飞了线但是不可恭维,重新飞好线,其中WiFi的13脚直接从R0711的2脚飞线,因为13脚通的测试点PP3158_RF实测阻值OL,正常阻值450多,而电阻R0711的2脚阻值是正常的,所以我们从R0711直接飞线。

iPhone6手机触摸屏失灵故障维修 图5

iPhone6手机触摸屏失灵故障维修 图6

iPhone6手机触摸屏失灵故障维修 图7

  飞好线开始安装WiFi芯片。

iPhone6手机触摸屏失灵故障维修 图8

  触摸IC U2402也被同行动过,测量黑白触摸的供电正常,重新换新的装一遍。接下来开始拆黑触摸并安装好,拆下后发现U2402的B10脚掉了,需要重新飞线,飞好线后,测量黑触摸底脚阻值也都正常。

iPhone6手机触摸屏失灵故障维修 图9

iPhone6手机触摸屏失灵故障维修 图10

iPhone6手机触摸屏失灵故障维修 图11

  然后开始加电测试,发现WiFi可以使用了,但触摸还是卡顿,所以可以确定还是WiFi线路的问题。再仔细观察后发现C5204_RF颜色变黑,直接把它更换并安装好WiFi芯片。

iPhone6手机触摸屏失灵故障维修 图12

  安装完成后,加电开机测试,WiFi和触摸正常。

iPhone6手机触摸屏失灵故障维修 图13

iPhone6手机触摸屏失灵故障维修 图14

  到此,iPhone6手机触摸屏失灵故障修复完成,维修结束。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相关阅读:

  iPhone6手机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310-1-1.html

  iPhone6系列进水不开机维修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1656-1-1.html

  iPhone6系列阴阳屏维修专题贴
  http://www.xinxunwei.com/sjwx/01036833.html

网友:
厉害了楼主 技术很好

网友:
小白学习了

新人求罩 -4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大师级的完美修复

网友:
总觉得别人修机器都是那么牛逼

网友:
搞得相当的给力

网友:
C5204_RF 还会影响触摸?学习了。

网友:
c5204_rf
这个问题 怎么查啊?楼主这观察能力够细致, 短路了吗 ?WiFi也还能用啊 ?

网友A:
这个机器的焊盘有点惨 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的焊盘有点惨 呐

底板掉点的多修好也是不经摔了

网友:
新人求罩 -4 66666个毛线 灌水!

网友:
这样也被你看得出来,历害啊。

网友:
这个机器感觉上家应该有能力搞定的  如果手工还能再好点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的焊盘有点惨 呐

不是有点惨,是太惨了啊

网友:
这个机器的硬盘被上家搞成那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的焊盘有点惨 呐

拆的时候着急了吧,应该多吹一会再下刀撬

网友:
楼主技术好 分析到位

网友:
电容滤波不良成的吗?

网友:
为什么WIFI会引起无触摸

网友(2018-03-23):
Wifi是如何影响触摸的。这点我有点想不通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厉害了楼主 技术很好 厉害了楼主 技术很好

网友:
楼主功夫了得呀 我等学习了

网友:
也没有搞明白为什么会导致触摸问题。是不是有线直通cpu,导致运行的问题。另外就是1.8v的问题导致的。

网友:
总觉得别人修机器都是那么牛逼...................

网友:
#在这大师级的完美修复里快速回复#

网友:
大师级的完美修复大师级的完美修复

网友:
装上WIFI芯片可以去查下芯片的工作条件下(供电,复位,数据传输线是否这些都正常) 省的再次去拆芯片

网友:
手工不错,焊盘补得很好 。维修一定要细心,心乱了,越修问题会越大。

网友:
UMT的主板被你干好了厉害。。。

网友:
修手机的还是高手,那么强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