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B305 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7-06-03):
机器拆开后发现有待机,可是就是不触发 我也刷了BIOS 南桥也加焊 求助 一般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不触发

网友:
南桥条件 都查了吗 开关按键是否是好的

网友:
楼上说的楼主肯定查了

网友:
没先查下开关 还有 rtc吗

网友:
换个芯片试一下 待机

网友:
修毛线啊。。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