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0不显示

楼主(2017-06-03):
联想E530不显示,电压跑0.73不过内存,拆开一看内存槽掉脚。大家以后注意一下,希望能给大家带来维修思路

网友A:
这是进液腐蚀的吗

网友:
这是一个有价值的发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进液腐蚀的吗

不是,拆下内存拿放大镜一看最边的2 3 脚断线了。那不是腐蚀是 拿洗板水洗的

网友:
看来似硬伤呀。

网友:
受潮进夜了吧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无缘无故就掉脚了   好奇怪

网友:
这种一般是进液腐蚀了才会断的吧?

网友:
受潮引起的吧,这个还真不容易发现呢

网友:
这是腐蚀的还是烧的

网友:
腐蚀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拆下内存拿放大镜一看最边的2 3 脚断线了。那不是腐蚀是 拿洗板水洗的

洗板水还可能造成这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