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V35 不触发,5V短路请求大师给图纸

楼主(2017-06-03):
清华同方锋锐V35 不触发,5V短路请求大师给图纸

网友A:
电感下面的小电阻,对地短路了,谁有图纸请发上来

网友:
路过 没有 机器修的少

网友:
烧机啊 接线

网友:
我现在用5V烧都烧不出来,,整个主板都没有发烫的地方

网友:
这图纸没有

网友:
这个5V短路是后级短路吧

网友B:
断开电感  测是前级还是后级  实在找不到图纸也只能断开电感加电压直接烧!应该有地方烫手  仔细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下面的小电阻,对地短路了,谁有图纸请发上来

不要怀疑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电感  测是前级还是后级  实在找不到图纸也只能断开电感加电压直接烧!应该有地方烫手  仔细摸!

5V。电感发热,没有图纸,修不了

网友:
主板以修好,最后换了 IO就好了

网友C:
某宝找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某宝找找吧,,,

已经修好啦
。换个IO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