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0 IS8XM 1.0

楼主(2017-06-03):
1150 IS8XM 1.0

1150 IS8XM 1.rar

网友:
是3  个  吗

网友:
不跑码,一般刷哪个呢?

网友(2017-07-19):
这个主板有3个BIOS。 都包含吗

网友A(2018-05-25):
包里面有两个 一个4M 一个8M   以验证 是好的

网友(2019-03-20):
我的不定时重启,下来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包里面有两个 一个4M 一个8M   以验证 是好的

请问不回开机慢之类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不回开机慢之类的吧;;;;;

你当时笔记本呀  正常开机使用.....................

网友(2019-07-04):
这个bios版本是多少的?

网友(2019-10-01):
开机慢是ME的问题,我现在搞定了ME,居然嵌入式控制程序好像有点问题了

网友(2020-05-27):
这个主板哪个芯片是BIOS的,有三个8脚的

网友(2022-09-28):
开机不显,试一下

网友(2024-05-07):
有谁试过好用吗?

网友:
三个块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