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不跑马 重启

楼主(2017-06-03):
最近修到一台Y480  刚开始没有CPU电压 客人描述清理了一下风扇就这个样子
我去掉了vboot 脚 CPU电压出来了 但是电流在0.85 掉电 重启 没有跑马
电压全部正常 BIOS 刷个 求大神 指点

网友:
认为的问题不好查  看看有没有搞掉东西

网友:
查南桥条件满足没有,如果满足就加焊或更换

网友:
有些电压没有出来吧

网友:
人为的故障不好修

网友:
不出CPU供电,应该加焊南桥或者重做.
G470也是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