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85M-D3H RVE.1.2 BIOS

楼主(2017-06-03):
技嘉GA-B85M-D3H RVE.1.2 BIOS

GA-B85M-D3H RVE.1.2.rar

网友A(2018-04-06):
我主板是双bios的,怎么只有一个bios资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主板是双bios的,怎么只有一个bios资料呢

技嘉主板写MBIOS就可以,
技嘉主板写MBIOS就可以,技嘉主板写MBIOS就可以,技嘉主板写MBIOS就可以,

网友(2021-07-25):
谢谢 下载试试,官网的诊断卡F4就重启,另外一个网友的多次重启后可以点亮但是卡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