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LS22B360HW 无信号,开关无效完美解决

楼主(2017-06-03):
今收一台同行三星LS22B360HW 无信号,开关无效完美解决  重写程序25小八脚芯片即可   屏号为LM220WE1

网友:
谢谢分享哦。试一下下来

网友:
现在都见的少了,以前量大

网友A:
三星大部分开机我信号。写程序就好的了。有个软件可以不拆机自动更新的

网友:
三星写了坏,坏了在写,碰到一个2个月·左右坏一次程序,无语。客户最后卖给我了。

网友:
三星的这显示器,程序特爱坏

网友:
显示器刷程序就是捡钱?

网友:
这个先留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大部分开机我信号。写程序就好的了。有个软件可以不拆机自动更新的

确实是这样,连VGA在线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