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电脑,电源供电就触摸板不灵活,电池供电,就正常,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7-06-03):
笔记本电脑,电源供电就触摸板不灵活,电池供电,就正常,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换个原装电源 就搞定了  华硕的很多这样的

网友:
充电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原装电源 就搞定了  华硕的很多这样的

电池使用正常,还叫人换电池?

网友:
是不是电压超了

网友:
HP机碰到过这样的情况,用电池触摸是好的,插适配器触摸板就发飘,换个原装电源就好了

网友:
适配器不是原装的吧?

网友:
电源问题,,这种戴尔华硕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