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进水A1342维修...

楼主(2017-06-03):
苹果A1342 板号820 2877 B进液不触发  绿灯不亮 测SMC_RESET_L无  R5000发霉 更换绿灯亮 这个机器不会自动触发 短接触发后加电到0.22左右  测CPU供电无  查条件IMVP_VR_ON_R无 根据时序查ALL_SYS_PWRGD也无  再往前查PP1V8_S0_REG无电压  电感小开始没注意测这组 走了点弯路  测PP1V8_S0_REG条件PP3V3_S0供电无  Q7830坏 更换加电亮机 附PDF和点位图

网友:
有时候 进料水的机器比较好修,如果 给别人修过了就不好修了

网友A:
上点图片会更好。

网友:
苹果的PCB 质量还行,要是杂牌的 进水 焊盘都没了就老火了

网友:
进水的机子全靠眼力了。

网友:
进水机,厉害啊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一定要仔细观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点图片会更好。

故障比较简单 所以没截图呢 谢谢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故障比较简单 所以没截图呢 谢谢加分

小事,刚好还有分。

网友:
一手机器      是比较容易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