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50V 掉电

楼主(2017-06-03):
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 ,开机掉电
掉电

网友:
大哥,你什么都没量就直接问,看来你没维修的基础

网友:
其实我发这个帖子!你懂得。让后这个笔记本有时能亮机,有时上电的时候掉电,而且掉电的电流每次都不一样。让后一次偶尔的发现显卡没有识别到,又在论坛上找同例,原阳是因为显卡坏了,一个MOS三角管到电压不正确,换上一个还是一样是显卡坏了拉低。导致不稳定。

网友:
是什么原因啊 不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