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不过内存报警 系统总线电压偏低

楼主(2017-06-03):
昨天客户拿来台式机说是CPU风扇坏了,随即换之,开机正常关机了事。下午取机点下给客户看,开机报警内存怎么擦拭都不行,掏板测试内存槽pin238脚电压只有1.3V ,正常为3.3V.1.3明显偏低。这板子我到时遇到过集显电压不出来,还没遇到过SMBDATA_MAIN电压偏低的故障。查点位吧

图纸这个信号的连接电还不是太多,内存槽旁边的连接件板子上实际没有装,直接到桥下面的连接点
似乎看到了希望排阻,都知道华硕的排阻爱坏,在线测试到第3排的时候阻值1.8左右是不是坏了。直接拆件重装冷却
开机,还是一个样子报警 电压1.3V. 在线量了下阻值也是1.8左右看来不是排阻的问题。只有找SMDATA_MAIN这个信号的是从那里转换过来的了
排阻通过SR186转出SMDATA_VSB ,SMDATA_VSB通过SQ17转出SMDATA_MAIN,测试SMDATA_VSB已经被拉低了
问题就出在这了,SQ17的控制测量12V正常SQ17导通状态也正常的,查找SMDATA_VSB 连接点
连接的有桥 该不是桥有问题了,常规方法断开连接点 一个一个点测试了。这个过程咋不说了最后断开
内存槽旁边的八脚芯片后 SMDATA_VSB 电压正常了,随即SMDATA_MAIN电压恢复3.3V,看其他的贴子也有遇到这个情况的,八脚芯片直接拆了没有装。懒得找零件也不装了。直接上机测试OK 亮机,故障排除。

网友A:
客户没说是你把他机器弄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没说是你把他机器弄坏了

事实在这摆这里。总不能每天都遇到些不讲理的客户。本来生意都不景气,在经常遇到不讲理的客户 那就崩溃了

网友:
这个I2C总线芯片损坏会导致各种问题,修好也是件幸事。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8脚芯片连接内存的DATA 和CLK    常见病了

网友:
华硕通病。。。

网友:
up6262 就是容易坏

网友:
华硕主板这么难弄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