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6代背光闪烁 维修求助

楼主(2017-06-03):
屏背光闪烁 看着难受 换电感无效 没有思路 求解
维修求助

网友:
二极管、电容、芯片接着换呗

网友:
3个电容全部换掉

网友:
闪烁换电池肯定没用啊 背光升压部分问题

网友:
升压出来的滤波电容有问题 换之

网友:
苹果手机换屏后屏幕闪烁,充电就好了,还有小米的手机换屏后也会闪烁,
要是背光升压的问题那就整套换了,或者换屏

网友:
一般闪一会就好了。可能静电引起

网友:
先把升压后面的滤波电容换了试试看

网友:
应该是升压滤波电容引起的 或者IC芯片

网友:
换电容 滤波电容换掉试试。还有看一下座子有没有虚焊,背光的供电线路电感有没有虚,背光调节脚是否有问题。

网友:
具体什么情况,楼主修好后,跟大家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