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43SD待机有3V没5V

楼主(2017-06-03):
求助K43SD待机有3V没5V 27脚有3V开启电压,14脚没开启 图纸 求大侠支招

网友A:
先触发再量5V,没有就更换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触发再量5V,没有就更换EC

EC换过,BIOS刷过

网友:
现在应该是EC没发出开启5V信号

网友B:
这个5脚管是7432门IC单门封装。看看1脚是3V还是OV。如果是3V就更换这个五脚管,0V就查EC条件。还有就是12V和USB5V这路有没有短路漏电的情况。

网友B:
用点位图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5脚管是7432门IC单门封装。看看1脚是3V还是OV。如果是3V就更换这个五脚管,0V就查EC条件。还有就是12V ...

1脚是0V  应该是EC条件没满足

网友C:
修好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么????

没修得

网友D:
5V是不是开机以后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5V是不是开机以后才有?

有些人说待机有,但我感觉是开机才有,5V开启是EC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点位图查吧。

7432 IC把4跟5连起来强加给5V开启就有5V

网友:
看下EC 出发条件。5V 是后出来的把

网友B:
这款机我记得是RN5801排阻漏电拉低SUS_PWRGD信号导致不上电。遇到过几例应该算是通病吧。

网友:
知其时序 方能定其位  这板可以拿K42的时序 应用的

网友E:
没有LDO的5v还是PWM的5V?PWM的先检查开启有没有,没有查根源,有就拆5v的上管后用示波器抓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我记得是RN5801排阻漏电拉低SUS_PWRGD信号导致不上电。遇到过几例应该算是通病吧。

这个排阻也早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LDO的5v还是PWM的5V?PWM的先检查开启有没有,没有查根源,有就拆5v的上管后用示波器抓波

PWM的5V,现在缺少EC发过来的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