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金色6P刷机黑底白苹果,不出进度条

楼主(2017-06-03):
金色6P刷机黑底白苹果,不出进度条,求大神们分析下哪里出的问题,最后报错4005

网友:
硬盘方面的问题居多!

网友:
可能是硬盘和硬盘相关电路上

网友:
报4005一般都是和硬盘有关系。比如硬盘自身,硬盘虚焊了,硬盘和CPU通讯存在问题等等。

网友:
刷机前是什么问题呢  4005  要么是硬盘问题  要么是硬盘跟CPU通迅的问题

网友:
硬盘   底层  硬盘底脚  u0301  都查一遍

网友:
报错4005的话一般是出现硬盘上面,

网友:
硬盘拆下来量焊盘阻值吧 正常的话 再重写下硬盘 装回刷机看看 不行再换个硬盘

网友:
硬盘或者u上层

网友:
吹硬盘给予

网友:
拆之前测测硬盘工作条件,然后开干

网友:
你同行已经发帖出来了   是CPU有一路供电没出

网友:
我可以告诉你硬盘加热了推一下就行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