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遇故障 似曾相识

楼主(2017-06-03):
dell   14z-5489  板号12289-1  故障:开机5声报警  第一次遇到   看了一下报警5声是实时时钟故障   首先检查coms电池  bios内时间OK 拆机检测rtc接口无电压    拆下电池测有3.2v 确定是这里的问题   拆下电阻测1脚依然无电压  ,未拆接口直接焊主板上还是不行,以为走了弯路  测试无过  直接拆了接口焊上了   测试OK    第一次遇到  出来分享给大家   不喜勿喷

网友:
标题写的多么诗情画意,作家学者一样的高手

网友:
DELL 的机器老出这样的问题  惠普的老出显卡的问题 都习惯了

网友:
这种速度修的很舒畅啊

网友:
DELL的报警声是维修的依据

网友:
是COMS电池引起的吗

网友:
一个接口不良故障楼主写的很生动。

网友:
CMOS电池插口线氧化了,直接焊上也不错

网友:
DELL的COMS电池没电报警

网友:
不错,收下,赞一下

网友:
DELL 能报警这点做的不错。。

网友:
报警声收藏了,谢谢

网友:
这故障没遇到过。

网友A:
哥,你那哔声代码是只是DELL的吗,还是其它机也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你那哔声代码是只是DELL的吗,还是其它机也差不多

基本只有Dell的才会有报警  其他机器很少

网友:
12289-1是联想的主板版号啊?

网友:
说到这个之前遇到一个客户过来说他的电脑开机报五声   最后告诉给他用了两分钟修好了  他说我骗他  讲好的350  最后去服务台变成了50  草

网友B:
最喜欢戴尔报警了,有依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喜欢戴尔报警了,有依据

加分支持下

网友:
路过学习了,第一次见到这故障。

网友:
6的飞起

网友:
还没见过小电池接口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