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3437笔记本不触发

楼主(2017-06-03):
接上电源,开关上面电压3,3v 电流0.04,不开机,修到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待机电路啥情况

网友:
待机   3  5V有没有  EC的供电  时钟  复位 查一下  BIOS  刷一下

网友:
DELL的机器BIOS出问题的多

网友:
我同意楼上的 先排除 BIOS

网友:
这个你需要一步一步查,待机,触发信号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3V5V供电正常么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
你这样说的不清楚

网友:
BIOS出问题的多

网友:
楼主是在找通病,想直接秒杀吧。。。

网友:
信息这么少,可能真的在等通病,查查电路啊

网友:
无脑三板斧 bios先刷个试试

网友:
说怎么一点谁知道啊

网友:
先排除下BIOS

网友:
这说的太简单了吧

网友:
待机正常 么,3V 5V 有么.测一下有没有短路,后级电路正常么

网友:
看 晶振起振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