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宣MS-M3A78EL不跑码

楼主(2017-06-03):
开机触发不跑码,求在线帮忙

网友A:
各主供电都正常了?  复位正常了?BIOS有没刷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主供电都正常了?  复位正常了?BIOS有没刷过

我估计没图纸,三板斧用完了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诊断卡复位灯长亮了,查复位吧

网友:
这个问题涉及的可能性太大了
跟客户问的问题差不多

网友:
除了开机不走码这个问题,然后板子存在什么样的电压,存在什么样的信号,全都没有描述,谁能帮你?神仙都帮不了。

网友:
三板斧用完了就焊桥吧。

网友:
客户型的技术员你让大师们怎么回答

网友:
自己想办法吧!

网友:
提供的线索太少,没办法解答

网友:
我没遇到过

网友:
看着复位灯好像常亮吧!查查先

网友:
先看一下有没有复位,有复位就先刷个BIOS

网友:
各个供电正常。。刷BIOS。。加焊桥

网友:
最简单的方式还是找人修,台板现在收价不贵,就几十的维修费,当然你非要折腾也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