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基4730不开机

楼主(2017-06-03):
鸿基4730不开机 电流0.9左右  独立显卡版  显卡干过了  北桥干过了   这个机型有通病么  知道的说一下

网友:
找通病就在论坛搜一下    在一个不插内存是什么电流   插内存是什么电流

网友:
论坛通病好多的啊,还是显卡问题大些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不过内存有南桥吗这机器吹下试试

网友:
你要看看内存有没有过,

网友:
先看一下过没有过内存吧没拔下来内存看看电流有没有变化吧

网友:
宏基好多型号的主机都有大电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