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Z40关机后自动从起

楼主(2017-06-03):
摘掉网卡不从起了。换了个芯片还是从起。不知道如何下手了。大神们支支招吧

网友A:
你怀疑是网卡引起的,换的一样,就电路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怀疑是网卡引起的,换的一样,就电路问题了

对。我把网卡芯片 换了。还是关不了。

网友:
怀疑网卡的原因呢   那声卡你也可以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