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X750DP2.0修亮机仍测得无内存复位

楼主(2017-06-03):
X750DP2.0笔记本主板一枚,拿到手取下内存,电流无变化,说明没跑马

测内存有时终无复位,无线网卡有复位

话说的BIOS坏的较多,刷BIOS亮机

万用表测好多次示波器打波内存第30脚都没有电压,不知道有什么说法,有大神知道么

机器是AMD独显的,AMD单桥

网友A:
这个情况很少遇见,AMD就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情况很少遇见,AMD就奇葩

很少遇见就是说遇见过咯

网友:
那么用心写帖子。,必须赞一下

网友:
这问题不清楚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AMD的联想Y485,亮机了也没复位,故障是来回跳内存,之后我换了一个CPU电流不一样了,测内存复位没有,我还以为不是CPU问题,后来修好了测内存复位还是没有,当时我也震惊

网友:
AMD的真是搞不懂啊

网友:
AMD的有的就是没有复位的

网友:
AMD的机器就是不好搞呀。温度高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