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星电源带不动负载问题

楼主(2017-06-03):
空载电压都正常,+12单独接汽车灯泡能亮,+5单独接汽车灯泡也亮,+5和+12同时接灯泡,灯泡不亮,风扇转一下就停,换300V大电容,二个13007,加速小电容,没有效果,输出电容也换过,输出二极管拆下量,是好的。控制芯片是ATE2008,没有这芯片资料,下面该如何修。谢谢

网友:
这个资料我也没有,去问下别人吧

网友:
不能负载查反馈

网友:
后级的稳压 稳压反馈吗

网友:
大概还有推动部分 没查吧

网友:
换2008试下,这个芯片容易坏!
比如PG脚坏。

网友:
电源现在那么便宜 还有维修的价值吗

网友:
先换 ATE20 08这芯片吧。

网友:
风扇转一下就停 说白了就是保护引起。说明有不良元件。

网友:
手头没有2008这个芯片,也找不到这个芯片资料,去买也没有意思了

网友:
用灯泡测试是不对的,因为它的内阻低于电源输出阻值,肯定会保护!

网友:
查下2008的各脚电压值,着重查驱动输出问题。

网友:
2008资料找不到,无法对比各脚的电压

网友A:
今天仔细检测了下,空载情况下,短接绿黑线,风扇运转正常,+-12V,+5V,+3.3V都在正常范围,这时在12V与地接摩托车灯泡,灯亮,没有保护,去掉灯泡,接到+5V处,灯一亮就灭,风扇也停止了,换了5V的输出二极管模块和输出电容,故障一样。明显是+5V带负载差,接下了怎么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仔细检测了下,空载情况下,短接绿黑线,风扇运转正常,+-12V,+5V,+3.3V都在正常范围,这时在12V与地接 ...

电源测试错误,12V的摩托车灯泡在12V当然工作正常,在5V则会发暗或电流较大,一般正常的电源测试应该是5V和12V同时带载的,单独一个电压容易引起保护。电源测试最好用光驱或旧主板,这样负载 才平衡

网友:
因为12V和5V同时接灯泡保护,风扇停止,才单独给12V和5V接负载的,在好的电源上我试过,12V,5V同时接摩托车灯泡都亮的